IBM T61显卡花屏(上下2个屏幕)能修好吗

楼主(2010-02-22):
07年买的水货机 今年11月开始出现花屏(上下2个),拿去维修说是显卡虚焊。维修了3次但是每次只能用一个月左右就又出现花屏(上下2个)。问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能修好吗。
显卡

网友:
能修好,重置BGA就好了。

网友:
重做看看,再不行的话只能更换显卡了

网友:
一般人修不好,二班的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
T61的显卡问题。一直要返修是不是你的散热问题没有解决好啊。这个板的BGA不好做,容易爆。

网友:
修起来难度有点大。

网友:
LZ,没见过机子,也不好确定那有问题
不过。我认为,你的显卡,可能没有问题哈
你可能码片出问题了,。也就是在屏连接线那里。

网友:
郁闷都给JS送了快1000大洋了 哭了

网友:
楼主的遭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现在的维修市场吧。一方面维修人员挣钱困难,另一方面客户花了很多钱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
无边思绪
说的太好了 就是这样啊~~~~~~ 风枪吹下 就要我300多

网友:
这说明会修的还没有会说的多!

网友:
可以修但成功不高

网友:
呵呵 是有难度 设备要好 技术也要好

网友:
加焊了几次还能显示啊 这个太容易爆了 亲身经历过 现在都后悔啊

网友:
风枪吹下就要300?你怎么给他啊,还不如发我这里来我给你修那

网友:
建议换主板,或者送专业维修店修!

网友A:
送我这来 我这做灌黑胶的桥成功率比较高,

网友:
T61 就那样,机器设计有问题,多修修就可以

网友:
换显卡芯片吧,稳当点

网友:
没办法这板子就这样容易挂

网友:
可以修好的,换新的显卡,做好散热,FAN改长转会用久一点

网友:
这个板子不好做,风枪吹下肯定返

网友:
现在IBM的那种桥下面封黑胶的 可以做BGA做好

网友:
估计修了那么久都没换过显卡吧,去换个新的显卡试试,再那样加焊,主板就快报废了

网友:
难修,我修好过,但返修太高,后来遇到这种机干脆叫客户直接换板,客户省事,我也省事

网友:
修了这么多次了。要是再修风险也很大

网友:
再修板都要报废了,在去做下BGA吧,要他植无的锡球

网友:
灌的墨胶难度很大,修过两台,显卡上都是墨胶,胶除了显卡也没用了,都是换的显卡,风扇一定要改长转才行
才能用的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