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D是否故障不敢确定

楼主(2010-02-22):
鄙人新手,自己维修15寸DELL液晶。该液晶上电并未按电源键,显示器的指示灯就自己反复一亮一暗的,在亮的时候仔细看指示灯还能发现灯亮的时候一半是绿色一半是黄色--神奇。拆开机壳后,测220V市电整流后300V正常,再测了下SG6841D的3管脚(也就是该芯片的启动电流输入端),电压不正常,正常的情况应该是13V,但实测的时候电压在15与18V两个数值间反复,其脉冲输出的8管脚电压也为零了,经查看电路,原来300V的直流电压经过两个0.73M的电阻降压后就
接到SG6841D的3管脚了,怀疑两个0.73M的电阻有问题,万用表一测,没问题,换掉SG6841D,问题依旧。所以不知故障在哪了,特来求教

我没画电路图的软件,而且也是新手,给电路板我也画不出电路图来,只能上面那么啰嗦的一堆文字来表达问题了,请见谅

网友:
我修过现代的。。。是大电容问题。外观没发现坏。换试下

网友:
指示灯能亮,说明SG6841就没坏,查查5V和12V的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

网友:
那我就换那个大电容试试了
5V跟12V的滤波电容倒是外观上没看出什么问题
我继续研究中。。。谢谢大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