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0S本本不开机维修 求该机 板号6050A2252301-MB-A03 的图纸

楼主(2010-02-22):
急求HP 4410S本本 板号6050A2252301-MB-A03     AMD 独显ATI的图纸
该机故障是外接电源无如何反应,拆机发现Q1029管非常烫手,大电感L42对地短路,直接断开L42后Q1029管不烫手,外接按开机按键能触发但是屏不亮。开机测量L42大电感才知道原来是主供电19V,直接在L42加电,发现电压在3V时电流已到2A多,这时显卡明显烫手,因没有图纸不知道19V经过L42后还给什么电路供电~特向大伙救助~~

网友:
建议你还是先追一下电路吧。只要是没有断线应该是可以判断出来时哪里短路的。

网友: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 L42电感是主供电19V的电压,短路了怎么会是显卡发热呢?显卡的供电不可能是19V吧?

网友:
这种机器的图纸好像还没有出来吧

网友:
这是新机吧。。我想难找哦。。

网友:
你把主供电的电感断开了,外接电源如何能开机呢?

网友:
该机早已修复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没有回复   故障是显卡供电的一个下管性能不良导致主供电经过上管后对地 所以Q1029发烫严重  而L42大电感是主供电 所以测量L42是对地短路的  断开L42后主供电马上恢复正常电压  天宇专修  可能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主供电是 主供电经过L42后给显卡供电的 主供电  所以断开了显卡供电 其他的电路还是能触发的 只是不显示而已~

网友:
控制级开路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