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cpu供电的mos管怎么弄下来?

楼主(2010-02-22):
弄风枪吹了半天,g,和s,级开了,d级那个结实,好像是占在主板上的,大家是用什么方法弄下来的?

网友:
用50W的电烙铁,多粘点锡在D极上,我就是这样拆的。

网友:
用2把烙铁最快,又不容易伤板子!

网友:
弄一把功率大一些的烙铁

网友:
三楼说的好,2把烙铁

网友:
如果很熟应该可以拿掉,开始加热的时候就将热量集中到MOS管的上方(注意别烤糊了),不用特意去加热G/S极

网友:
给那里加锡  锡熔了就下来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不行,不好取,

网友:
取下来的时候先用风枪吹MOS的D级 然后再吹G S级  焊接的时候先焊G S 级 先固定 在焊D级 这样就会好些了

网友:
风枪温度调高点400-410度,加热时D极停留的时间稍微长点,10多秒就可以轻松取下。

网友:
2把烙铁最好拆了

网友(2010-04-08):
直接用风枪吹就行了,风速3,温度调400,先吹带散热片那里见锡熔再吹一下叧外两脚就可以用镊子夹下。

网友:
还是用烙铁焊好点,烙铁功率大点。

网友:
用风枪吹就行啦

网友:
很好操作的,温度到300-350风速3-4 ,10秒的时间吹下d 就可以搞定, gs一吹很容易下来,笔者亲身试验!安泰信852d

网友:
支持6楼啊他那个方法没错的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我也是用9楼的那个方法,温度调到340度吹

网友:
只吹D极就行了,G S极的锡会自行融掉。
我曾遇到一款假华硕370板子,上面的几个3055不管怎么吹G S都脱落,真烂!看来是管子封装不过关!

网友:
大功率电烙铁,多上锡,但是就怕把管子给整当当了。

网友:
无铅的主板可能温度要高些,风桥300-350度左右,不行就加烙铁一起上,有铅的比较好拆。

网友(2010-05-20):
看视频教学是这样的

网友:
一把烙铁就可以了,两边加锡,在S G极这边多加点,因为D极在这边还有个小引脚,可以3个脚一起加热。两边快速移动烙铁,温度一到,一碰就下来了。楼主的烙铁工夫还不行啊。

网友:
慢慢来     不要着急

网友:
大功率电烙铁   不行用风桶

网友:
一般我都是用大```````风桶来

网友:
用热风加烙铁,很快的
热风吹到GS融化,
烙铁加热D的散热片,多大的都能很快拆下来

网友:
用枪吹,用棍子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