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显示器,亮一会,就黑屏

楼主(2010-02-22):
大家好,我有一台DELL E173FPB液晶显示器,刚开始电源指示绿灯一闪一闪的,后来换了一个C5707后,电源指示灯为绿色,插上数据线显示正常,但过了一会又黑屏,按一下开关,又正常显示一会。网上说是虚焊,我都加过了,问题照样。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我估计是显示器的灯管有老化的,你查一下

网友:
灯管老化引起保护,或者高压板有问题都有可能哟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啊

网友:
dell e173fpb故障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