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69v 无核心电压,电源是ISL6566

楼主(2010-02-22):
onda a69v 无核心电压,电源是ISL6566
可以触发,
核心电压 0V
PG 0V
VTT 0V
VDDA 2.5V
测ISL 6566
7脚 VCC  5V

2脚 VID0  0V
1脚 VID1 0V
40脚VID2  0V
39脚VID3  0V
38脚VID4  0V

37脚 ENLL  0V  37脚没跑出来,只能跑到一个贴片电容,电阻哪里去了??

5脚   REF  0V

从哪里修起呀??  ISL6566 换了二片无果,

网友:
????????这也不是电源问题,你换电源有什么用!!!
你37没电,可能是37旁边电容或电阻等,某个元器件坏了

网友:
你都查了,跑跑线路吧,与相关的供电,开启信号等

网友:
是呀,你37都没有电压,没有开启信号,肯定没有cpu电压啦。看看vttpg有没有产生呀。enll可能是由它转过来的。

网友:
VTT_FSB 1.2V正常?

网友:
不正常,VTT 1.2V也是OV
rt9173a 无输出,
1脚无输入,还在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