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02-22):
大家帮我看一下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
是不是稳压的?????

网友:
网上都查不到型号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在哪个位置?周围相连的有那个元件?

网友:
好像是风扇的控制芯片吧

网友:
我查过了,好像是一个集成电路芯片

网友:
是华硕主板上的。在内存槽边上

网友:
看来是没人知道了

网友:
是个硬件监控芯片。

网友:
看不太清,是这个么:PGF94V

网友:
应该是个线性稳压块,给内存供电的!

网友:
芯片边上有CPU风扇的接口,应该是控制风扇转速的。

网友:
你主板是什么型号?查一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看走线 没见过就不乱说了

网友:
看那板的走线,应该不是PWR_FAN有关的IC,也不太像内存有关的IC,它走线是往板后面钻的.内存有关的IC的走线直接在板面上呀(这只是分析)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