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BIOS is bad to recovery it

楼主(2010-02-22):
进不去系统。。
能用光盘启动,怎么解决?
在线等。。
进不去系统

网友:
刷BIOS ,不行就换BIOS芯片再刷,同时不排除内存问题~~~

网友:
昨天就遇到一块技嘉的板子就这毛病,是双BIOS 的。
客户是在换了新内存条就报这个错误的。 后来给主板上的CMOS跳线放电 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一个华硕的板子也是这个问题 明天去看看

网友(2010-05-15):
刷BIOS,把BIOS吹下来写

网友(2010-06-24):
BIOS的跳线帽有没挑错 也会造成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