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DD扫SATA硬盘问题

楼主(2010-02-22):
为什么 HMDD扫SATA硬盘使用重新映像 一扫到坏道就停了 不动了

网友:
你的硬盘都坏了,肯定不动了啊

网友:
用ERASE搽下看看

网友:
ERASE  擦不了   mhdd46里怎么没的AERASE

网友:
MHDD的硬盘修复功能只能针对一些很简单的硬盘故障

最好还是用PC3000来搞

网友:
已经知道坏了的还扫它干吗?直接开S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