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c不能用GHOST装系统奇怪问题

楼主(2010-02-22):
华硕A8TC笔机本,用过深度,雨林,几个版本的GHOST系统,能GO完,能解压,但是到最后XP安装程序哪个画面,就一停在哪儿,部是显示请稍候,结果我等了20分钟还是这个画面,试了几次都这样,请问是这是哪儿的问题哟,进PE正常

网友:
SATA 硬盘吧
BIOS里用兼容模式看看 IDE模式

网友:
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东西,你还是格盘,重新分区试试。。。
不行,自己硬装,,,,
要是没光驱,那就,找个硬装的GHOST,直接GO,也不会进入XP安装程序哪个画面

网友:
这种机子是老机子,没有哪种AH什么模式,盘已格过了,还是哪样,没有同型号的机子,现在正在硬装,

网友:
以前遇到过,应该是跟硬盘模式有关

网友:
BIOS没有设置模式的选项的,我用了一个华硕专用版,GHSOT了1个小时,程序才运行完,进系统后,现在一切正常,不知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第一次,遇上GHSOT也要用1个小时的机子,可以硬装,也用40分钟就装完了,哎,没搞懂

网友:
基本上是软件问题,找个带SATA驱动的版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