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0-02-22):
一台联想 L15CH显示器,原故障是显示器通电后绿灯不停闪烁无显示,刚好手头上有一块原装驱动板,更换后正常,后来多手用万用表检测一下驱动板上的1084那个三极管后突然自动断电,再也开不着机。换回原驱动板也是不能再通电了,指示灯不亮。检测电源板 12V 5V都正常,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换了电源再排除其它地方的电路

网友:
想问一下该怎么检测电源开关是不是正常的,是不是在插上电源的时候,按下电源开关然后再测量脚的电压?一般是多少V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