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T 有杂音

楼主(2010-02-22):
一台ASUS A8T 本本,内置音箱和耳机都有“嘶拉嘶拉”的杂音,AD1986A声卡芯片和G1402功放芯片都加焊过,不管用,又把M的LM358取下来了,还是不管用。是不是1986坏了啊,声卡芯片坏了,也能造成有声音也有杂音这种情况吗?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芯片

网友:
谢了,帖子什么名,我也去看看

网友:
重新一下声卡驱动,这种问题我以前碰到过。

网友:
滤波电容坏了也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声卡驱动不对,到华硕网站去下一个就好了。我见2次了。

网友:
声卡驱动问题。

网友:
声卡驱动的问题 要下载ASUS官方的驱动 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声卡驱动的问题。应该先换个驱动试试,再去考虑声卡或功放芯片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滤波电容虚汗或损坏造成的。

网友:
重装原厂驱动后,故障排除,谢谢

网友:
先换驱动,不行再找声卡和功放周围的偶合电容换了,再不行就只有换声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