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修复

楼主(2010-02-22):
一个st80的硬盘 ,以前我吓鼓捣过,也换过电路板,校准敲盘,Pc3000诊断是磁头损坏,砍0,砍1 都没用都是敲,今天没事了拿出来了,通电后后提示是M-15,测试的心态看看还能校准过不能 ,校准了还是敲盘,正好这两天看了STR的录像,就学着刷BIOS,刷的是M-15的BIOS,用STR刷的 ,刷过后断电显示APP错误,以为没刷对,再刷一次,反正是敲盘的故障,别人用PC3000检测过了,砍头都不管用,第二次刷的时候,忘记该刷那个了,不知道是刷M-21 还是M-15了 ,就看了看盘体,8.01的 ,正好这两天备份的有8.01的ATA文件,备份8.01的ATA文件的时候,记得当时的硬盘都是M-21的,当时也没在意就用M-21的 BIOS刷了,断电在通电奇怪了 ,出现正常的了 ,通电后最下面提示主盘还是从盘的信息了 ,已出现感觉硬盘该能认了 ,查看校准记录,没有记录,不管了接到机器上看看能认不能,反正都是坏的盘了,接到机器上,BIOS认了 ,进系统,能看到盘符,里面的内容也能看到 ,测试一下看看 有坏道没。
硬盘现在能认了,纯粹是吓猫逮到了死耗子,
硬盘上显示的固件号 , 8.01 3.06 怎么判断是m-21 还是m-15?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我不懂,修盘一知半解的

网友:
通电看CMO扣返回信息就知道了,空板通电都行
S-15一般都带ROM芯片的

网友:
通电看CMO扣返回信息就知道了,空板通电都行
S-15一般都带ROM芯片的
引用 网友A:
[/quote
刚学修硬盘,那着硬盘做实验,可能以前刷错了,现在有个200G的硬盘 BIOS刷错了 ,一通电硬盘就响,电路板去掉以后刷BIOS刷一半就不动了,,没有多余的电路板了 想把硬盘修好了,有什么办法能强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