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寸组装液晶电视求救

楼主(2010-02-22):
一台客户在淘宝上买的,也就是说走快递的42寸组装液晶电视,它上面标是SONY,应该是山寨来的。现在的现象是亮一下就灭,能显示SONY的LOGO,颜色正常的。我起先怀疑高压板,查到高压条型号VIT71043.50,主芯片的型号是OZ964SN,按网上的方法把第九脚悬空起来还是亮一下就灭,保护了。
       些高压板分为两块的,每个板子只有一个接口接灯管,我想这个液晶是S型灯管的,只有两根。兄弟们帮判断一下真的是灯管吗?还是高压条?还有就是换灯管难吗?

网友:
先一个一个排除啦     ,换灯管有点难度哦     得小心易易的   一个不小心就玩完

网友:
这个组装的机器我修了很多,大部分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有问题

网友:
常规的讲,电路坏的可能性比灯要大点

网友:
现在拿去给别人搞好三天又不亮了,麻烦了

网友:
他没有换灯管,只是把高压条去保护什么的

网友:
不换灯管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找个灯管替换一下不就知道好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