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屏蔽

楼主(2010-02-22):
mhdd扫面出现X事物理坏道么?  怎么屏蔽?  装系统提示1801错误 pc-3000 和系统自导的mhdd有什么区别?

网友:
erase命令擦除一下

网友(2010-03-24):
很难搞太严重的擦不掉,还有更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MHDD只能清除部分坏道 现在没有屏蔽功能,如果要分区屏蔽,需要SFDISK DISKGEN 通过推算来实现

网友:
张先生说话就是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