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MS-7102 开机跑到代码25就不跑啦

楼主(2010-02-22):
联想的MS-7102 开机跑到代码25就不跑啦,是BIOS的问题还是北桥的故障呢!希望能得到高手赐教啊!!先谢了

网友:
25一般是北桥显卡部分虚了。还有BIOS也能引起。加焊北桥,如果不行升级BIOS。

网友:
北桥,重点,先压下试试

网友:
先升bios再烤北桥!

网友:
遇到一个七彩虹的C51也是跑25,加焊北桥后正常工作。

网友:
25北桥问题居多。

不过我也被老卡刺激过。没卡25,加焊北桥后,还25。没上显示器。

以为没焊好,又BGA了一次,还25。后插显示器,亮了。唉。!(不小心说了脏字了,改过来。)

网友:
最好先测一下南桥的好坏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很小,大多数都是北桥

网友:
LZ接显示器看了没,有的板子25是可以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