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845GL开机问题

楼主(2010-02-22):
MV845GL主板,开机能点亮,就是走到系统启动跑圈那时候就卡那了,很长时间跑一圈,其他硬件都测试没问题,肯定是主板的问题,请高手指教,另外我想是不是BIOS的问题,在网上找不到该主板的BIOS,哪位大哥有请给我一个,谢谢了

网友:
ide信号的电路中有没有门电路或者其他,,我感觉好像是数据传输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北桥及周边有问题。看看能不能进安全模式,如果可以,那可能就是外设的问题,可以去cmos里面一个个屏蔽掉来排除。

网友:
CMOS可以进,安全模式进不去,IDE的第20针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600欧左右,实际阻值为1800多,但是沿着这个针跑电路,电路中没有发现损坏的元件。难道第20针的对地阻值不是600欧吗?

网友:
你进bios里面看看cpu的二级缓存是不是关了 我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拆集成声卡、网卡
加焊南桥

网友:
CPU二级缓存改了不好使,声卡芯片焊下了也不好使,进不了GHOST界面,进去其他界面后屏幕花了死机,是不是集成显卡出了问题?看了一下,显卡芯片是集成在北桥里的,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