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220通病求助

楼主(2010-02-22):
故障表现为 无图像,显示数字和模拟信号不停的切换。

网友:
应该是MCU 的问题吧,三星MCU 坏的比较多

网友:
就是质量差了很多

网友:
故障是侧按键银触点短路,不断向BIOS发出请求设置保存导,更换按键就可以解决故障!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换,三星垃圾

网友:
确实!三星的就是这个鸟样!换板!要么换MCU了再刷!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吧,如果时间短,按键应该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估计是MCU问题,刷程序或换U吧

网友:
换所有按键

网友:
楼主有下文没有啊!!!!!!

网友(2010-04-10):
解决了问题吗?

网友:
这个是典型的MCU数据坏的了~ 如果LZ不能确定的话就断开开关板 开机不就知道是不是按钮漏电引起的了

网友:
这机这故障的我修了两台了  都是换了按键就OK了  楼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我的换了按键还正在测试中,希望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断开开关板是开不了机的,他的开关板上有个小的芯片。但断开那个5键板可以开机 13# sysccy

网友:
触摸按键坏了,我这也有一台。不知这怎么修呢。

网友:
三星的东西这么烂了。。。

网友:
换按键就可以解决了。按键漏电的通病

网友(2010-05-16):
换按键就好了

网友:
我这里也有 一台 故障表现为 有图像,显示数字和模拟信号不停的切换。

网友:
按键哪里有卖的

网友:
先把按键板上五个按键的连接线拔掉看下,T220 MCU问题也多

网友:
同行们,要知道三星的按键是触摸的哟。

网友:
一、故障现象:
   TW22*系列(T220G/T220)在使用过程中不定时出现以下故障:
   不良现象:自动数模转换,有时伴随菜单失控

二、解决方法

   1.软件改善-程序升级
   2.PBA 固定IP'B的螺钉变更为6003-000264
   3.触摸按键power IC SW升级为V11---->TSED11月初已适用

三、相关事项:
1. 对于故障机需要同时实施三个措施.
2. 程序升级和写DDC一样 就是用2059工装(任何版本的工装都行)进行.
   (1)执行winDDC.exe文件进入界面后,装载Hex文件(根据PANEL的资
        材代码不同,需要装载的文件不同);
   (2)执行AutoProgram,结束后关机再开机。
   (3)升级成功后菜单位置变更为机器的右下角。
3. 螺钉就是CDT纯平显示器的板子上用的那种螺钉

针对型号:
LS22TWHSUV/XF,LS22TWHSXV/XF,LS22TWHSVV/XF,
LS22TWGSUL/XF,LS22TWGSXL/XF,LS22TWPSUV/XF,
LS22TWPSVV/XF

网友(2014-06-27):
先写个程序   三星程序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