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

楼主(2010-02-22):
各位:请问一下我在液晶显示器的板上面怎么才能找到信号的那个脚?让它和高压条上面的信号相连.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子,在开关机时会有明显的电压跳变。按一下会出现或高或低的电压,如果没有则不是控制高压条的端子,

网友:
那有没有量不出来的可能性呢!?

网友:
有啊,驱动板坏了,就量不出来了

网友:
2# 恋恋v风尘 用万用表量啊,控制脚有电压跳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