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内存槽问题

楼主(2010-02-22):
IBM T30主板上内存槽不能单独使用,诊断卡跑38,下内存槽可以单独使用,上下内存槽可以同时使用,并且都能认到。这个算故障吗?不修可以吗?谢谢。

网友:
T30  的是有这毛病

网友:
加焊内存插槽,不行的话就换掉。以前碰到过这个毛病。

网友:
今天发现两个槽子都好了,可能是接触不好,谢谢二位参与。

网友:
加焊是个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