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这种显存卖?

楼主(2010-02-22):
我有四十多片(ONDA7300GT128M),都是星星点点的花,估计就是显存了,不知道代换型号显存哪位兄弟有卖,或者给个卖的地址也行。谢谢啦

网友:
跟我手上的几十片铭渲长得一模一样,电容爆了那么多也不换掉。都说这三星显存爱坏

网友:
先把爆的电容换掉吧
手上那么多片同型号的显卡 都可以凑好一半以上了

网友:
以前换过几块爆浆电容,一块没好懒得换了,试加焊GPU和显存(无铅的挺难搞)后更花了,有很多块卡显存摸起来已经发热很严重,更证明就是显存坏,只是没有来换,想凑好几块,但各位大大又说这种三星显存经不起加热....

网友:
楼竹真  懒
看的到的东西   好换的东西   先换了在说吗

网友:
这种显存哪都有卖的

网友:
换电容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还得换显存

网友:
楼上大哥,哪都有我是哪都没找到啊,淘宝也没有,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
听楼主这样说,换了显存可能也只能解决一点问题,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显存哈,显存发烫,换了显存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的。

网友:
这种显存,嘿嘿 你有渠道10元1颗!没渠道12以上
一颗一片要想修好换4个
你划不来的
不如卖掉
卖给我拆核心用好了  QQ:397267800
支持淘宝

网友:
10元一颗啊修好成本过贵了,顶多能卖个一百一,二,卖出去还要保一个月,挨...

网友:
不知你用什么设备换显存颗粒,如搞的好的话40张凑好20张应该可能。这里到不是三星颗粒经不起热,什么颗粒都不经热,而是你将它的热控制在它的热度范围。

网友:
显存没那么爱坏,楼主可以降频看看啊!不行重做一下显存和GPU吧

网友:
如果是为了赚钱,就别修了,

如果想学习一下并且想修好,必须换显存

网友:
在我们这边  这种128m的73gt  90块钱 一张,算上功夫修划不来的

网友:
我有...30快4片想要不...

网友:
这种显卡坏的,能给多少钱?坏的7600  256M的,大量哟,全是双敏的,有的重做过核心,有的加焊过,有的不显,有的花,呵呵,显存没有动过

网友:
点不亮的也就值10--20块吧

网友:
一堆坏的往起拼凑吧,能拼几块算几块,最后拼不好的就拆核心用吧,要不就卖给版主吧

网友:
没有换就拆下核心卖给我吧,我需要这种核心可以淘宝:464784980

网友:
这个显卡很垃圾,修了很多了,大部分都是电容坏导致不稳定,供电坏的也不少,不过3D能跑7000多分也算不错的卡了。

网友:
那可能就得把显存全换了.. 代价有点高..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 型号 不一定是你那种 可以多找找  2手电脑那里应该也有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