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2-22):
客送修一台IBM R51E的机器,听客户说一开始是系统运行20分钟就会掉电,后换系统,结果一到XP界面,出现查找硬件信息的时候就掉电。进PE也掉,但在BIOS里面 不掉,已经换过MAX1631、两个ADP3421、换适配器测试都不行。依旧在同一界面掉电。压北桥也不行。。没思路啦。。

网友:
补充一点,再次重启时,必须放电后才能重新启动,否则按开关键没反应!

网友:
切断适配器  以及和电池的电后,才能再次开机。我觉得应该是主板保护了吧。。。
刚刚换了个硬盘,可以顺利进PE系统。现在正用新换的40G硬盘做系统试下,以前该机是80G硬盘。

网友:
换了硬盘还是不行

网友:
貌似显卡的问题   你压下看看    最后修好了回个话 OK

网友:
压了北桥、南桥都不行。。。。。。

网友:
进PE,在马上要出PE系统桌面的时候就掉电,分毫不差。。。。。

网友:
重做北桥呢

网友:
不插硬盘能进PE。

网友:
R51E有ADP3421??

网友:
lz换个cpu看看,以前有个t61这问题换个u好了....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貌似哪路供电不稳定,楼主仔细查下吧

网友:
该机最后做北桥后,故障排除!谢谢大家支招。。。。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相同的问题,但是我是压显卡就可以了。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
想不到还是北桥得问题

网友:
楼主是量着什么地方了再换的吗?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是这样的,不定时掉电

网友:
也有可能是南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