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的朋友有谁用过HT-650B的机子?

楼主(2010-02-22):
现在做维修的没有BGA返修台真是比较麻烦,很多板会修不好,想入手一台三温区的BGA返修台,朋友介绍用的HT-650B的机器,不知哪位朋友用过,介绍一下使用效果!

技术参数:
总功率
Powerused
4600W
上部加热功率
Main Heater
800W
下部加热功率
Sub Heater
第二温区800W
第三温区(左、中、右)共3000W(可独立控制)
红外发热面积
长340*宽248
电源
Powerused
单相220V/230V
50/60Hz
外形尺寸
Machine Dimension
长640*宽630*高550
定位方式
Positioning
V字型卡槽PCB定位
温度控制
Temperature control
高精度K型热电偶
最大PCB尺寸
Max. PCB Size
400×450mm
机器重量
Weight of machine
45kg

网友:
特点:

1、 该机采用三个温区独立控制,温度控制更准确.

2、 第一温区.第二温区均可设置8段升(降)温+8段恒温控制,可同时储存10组温度曲线.

3、 第三温区采用远红外发热板预热,独立控温,保证在焊接过程中PCB板能全面预热,

4、 选用高精度K型热电偶闭环控制,实现对温度的精密检测.

5、 BGA拆焊完毕具有报警功能,在温度失控情况下,电路能自动断电,拥有双重超温保护功能.

6、 采用大功率横流风机迅速对PCB板进行冷却,防止PCB板变形,保证焊接效果.

7、 PCB定位采用V字型卡槽,灵活方便的可移动式万能夹具对PCB起到保护作用.

8、 该机具有电脑通迅功能,内置PC串口,外置测温接口,可实现电脑控制.

9、 对于大热容量的PCB及其他高温要求,无铅BGA/CSP及柱状BGA均可轻松处理.

10、热风咀可360度任意旋转,易于更换.配有多种尺寸热风咀,特殊要求可订做.

适用于笔记本电脑主板、台式电脑主板、服务器主板、大型游戏机主板等大型电路板维修,以及手机主板等微小型芯片的维修

网友:
哈哈,广告,太贵,没人买.打3折都比基地的BGA贵,大脑惯了水。要么,国营单位,20万的机子都无所谓

网友:
呵呵,打3折,你有吗?你有的话,我也不考虑使用效果了,直接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