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换屏好发现奇怪问题

楼主(2010-02-22):
各位兄弟新年好,大家都开市了吧。恭祝大家新年大吉大利,发大财,技术节节高升.
今天开市,接了几台机。其中一台看似简单,却无从下手。
明基(具体型号没记)14。1的,客户说屏压坏了,换屏。换好屏,一切正常,但是发现在合上盖子系统待机后,再打开盖子,屏幕就整个都变白了,屏幕上有些不规则的彩色线条在不停的变化着。关机重新开机就又正常了。只要不合上盖子,其它使用一切正常。新屏确定是好的。最后接回他原来的破屏(一半能正常显示),合上盖子后打开和我换新屏的故障一样。把原来破屏的码片换过来新屏,故障依旧。

----------------------------
后来重装显卡驱动,故障依旧。干脆重装系统,故障排除。

网友:
补充,后来不合盖,压住休眠键让系统待机,然后再伸开,故障依旧,屏线可能存在的其它接触问题也排除了。

网友:
主板这一端的屏线接口看有没有松.

网友:
可能还是休眠键在作怪

网友:
屏线哪一端都检查过了,没松的。

网友:
有没有考虑过是系统问题呢,有些系统进入待机就不能正常回到系统了。。

网友:
换个WIN7系统看看如何,另外待机后屏供电电压检查一下。

网友:
从原理上说,屏上无供电会白屏,在合盖时留给屏线足够的空间,应是装的时候出问题

网友:
刚刚咨询了一下相关技术人员,说是明基有个别款式用久了会有这个问题,不知是否会这样。

网友:
后来重装显卡驱动,故障依旧。干脆重装系统,故障排除。

网友:
在我们这是直接把休眠那个东西直接拿了
不用 呵呵

网友:
遇到过清华同方的一台6100北桥的机器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