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2-22):
型号:TELESUN 950 彤日 950
故障:开机后加热正常.无风.
风量旋钮调为1-8.调到7-8位置气泵可以工作.7以下不工作.开关关闭后气泵也可以工作.
在网上找了一圈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
求此热风枪
电路图
或维修方法.
前面板
线路板
气泵
数码管控制板

网友:
检查风量旋钮的这个电位器和它相关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