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91G加电后完全无反应

楼主(2010-02-22):
今天接到一台BENQ FP91G 故障是加电完全无反应  按开关连指示灯都没有任何变化
遇到这种情况我马上想到是不是开机的开关坏掉了 用万用表打了一下开关一切正常 开关没坏 开关一端上有3.3V电压 于是拆开整机  用短路的方法直接短路驱动板的开关脚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想了想  难道是驱动板上的MCU没有工作  就查了一下各处的供电 也都正常 这就有点烦难了 不会是MCU坏了吧  我想应该不会 看看是不是通病  就上了维修基地查了一下 结果看到了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17866&pid=1363518&page=1&extra=这位兄台帖子 和大家的回复  就更怀疑不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于是想了一下  发现自己短接开关脚的时候并没有拔下控制板的数据线  如果真有开关漏电的话 短接也是没反应的 于是拔下了数据线 呵呵  果然回复正常了  唉!!真是惭愧啊  好低级的错误  浪费了好多时间  知道是开关漏电了之后逐一断开数据线 断到第三根的时候  按下开关按钮时一切正常了  追了一下第三根线到哪个开关 换了那个开关就好了  呵呵  就以此贴警示一下看到这个帖子的新手们  不要犯下我这样的错误了  检查的时候一定要按步骤来 不能马虎 不然很容易事倍功半了

网友:
1# 板卡维修弘硕 学习了,以后开关板要拔掉,再用镊子来短接开关,

网友:
是啊  真是奇怪的开关短路   短路了 按钮上还有电压  按开关还能把电压拉低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都不是开关的问题,只是你碰到而已,他的通病大部分在驱动板上,我们接好几个网吧的机器,都是这个型号

网友:
明基的通病就是按键漏电

网友:
在开关板上短接开关 是要把全部按钮拆了以后才会看出效果。。。因为你不知道是哪个按钮漏电~~

网友:
明基的显示器按键问题也挺多。有的不开机,有的菜单老是弹出

网友:
今天也修好一台同样现象的91G   刚开始也是单换管开关的按键, 后来把所有按键都拿掉才好使,  早看到,拔掉就能测出了

网友:
是啊  我是把面板上的连线一根一根拆下来的 要不真的不知道是哪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