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款“神奇”的ECS 跑D0..

楼主(2010-02-22):
今天遇一清华紫光新视线E5050  (2007年的) 时开时不开机...所有电压都正常   这个芯片组是VIA的!E2140的U     ECS主板! 开机诊断卡跑D000 (四位)..

不开机也跑D000!够神奇了 !

后面我发现个问题。放完电!第一次上电都是没问题的!  强制关机,再开机(时间间隔很短),PWLED灯亮,不开机.看到各位师傅说过ECS的座子有问题 ,且看我明日结果哈......

看来还是实践出真知 !  经老手验证结果如下:电源故障!   换新电源 故障不再!
拆旧电源 发现灰尘很多,电容鼓包!!

网友:
楼主说的不开机,意思是通电不显示吧……

网友:
压U座再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是的   我的说法有点错误  谅解..

网友:
电源确实是个大问题

网友:
现在电源电容鼓包都是常事
一定要先检查电源

网友:
修电脑有一定顺序的啊.
来了啥也别说先把电源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实属高见!

不过那时候我是上门服务!    确实没带电源!!

网友:
以后要多注意一下电源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就让我走过弯路,尤其是代码非常亲切也是跑D0,以为不过CPU,当时是又换CPU又换场馆电容,IO也换了,要有编程器的话连BIOS也打算刷了,能用上的招全用上了,弄得心情很不好。过了很久买了编程器准备刷BIOS试试,没刷前再试一下结果跑码了,当时脑瓜子大了不知为啥这板要玩我后来想当时是什么情况测试的这个板子,发现用的不是一个电源,换上起初用的电源同样的问题发生了还是D0,打这回后那记性是相当的深刻啊

网友:
修主板先看电容  哈哈

网友:
我以前的修机师傅说:换电源,cmos清零,重新插拔组装这三招就能解决很多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