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工作00

楼主(2010-02-22):
请问一下各位高手,478的主板不工作00,一模南桥发烫是怎么回事,请问各位高手怎么解决??

网友:
查一下pci插槽a14脚的对地阻值,如果接近0欧南桥就挂了,电压时3.3v

网友:
pci插槽a14脚在哪里,用电阻档测量吗???

网友:
南桥,上面有两个Q管,一个为12V 一个为1.90V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南桥的供电正常不?不然桥短路了

网友:
南北桥通讯电压正常吗?

网友:
南桥,上面有两个Q管,一个为12V 一个为1.90V请高手指点
是哪个级的电压,跑电路 看看是不是给南桥供电的。象楼上说的先用二极管档测PCI槽的A14阻值,再测它电压。

网友:
待机的情况下,SB是否烫手?

网友:
不好说,具体要测量下了

网友:
南桥应该坏了,

网友:
任一PCI插槽靠近北桥的的A面用万用表怎么测量,用什么档位

网友:
先查南桥供电是否正确,如果对的,南桥坏了

网友:
"先查南桥供电是否正确,如果是对的,南桥坏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还不明白,请高手指点

网友:
ich4的南桥USB电路没有防静电电路。一般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