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杂牌的845gl不开机

楼主(2010-02-22):
开机触发后没有任何反映
强行上电后风扇刚刚动一下就停了,再来就没反应了
南桥边上那个小的晶振两脚测量有1点几伏的电压

测量电源开关处电压为5v

不知道哪里问题,到现在还开不了机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应该是cpu供电段路了,把四口12v拔下来在时开机,搞不好北桥就挂了。

网友:
四口12v拔下来还是这个现象吗

网友:
开机就保护……短路了…查查是12v还是5v还有3.3v呀!如果不是cpu供电管短路的话就“烧”吧!用可调电源调个1v的电压接在短路的线路上!然后用手去触摸各元件表面!有发热的就拆…拆到不短路为止…如果发现电流很大又没有温度的话就加高一点电压!再是不行就可能是pcb板夹层短路了…

网友:
先修不触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