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 CPU和内存的搭配方法?????

楼主(2010-02-23):
请教一下,客户叫新组装一台主机的时候,那个主板 CPU和内存他们三者是如何搭配的???有何方法和讲究啊??比如多大的CPU配多大的内存,怎样知道什么主板支持这个CPU呢????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和指点了哈。谢谢!

网友:
看主板北桥支持的工作频率,CPU的前端总线频率,内存的工作频率要互相匹配~~~~

网友:
CPU的前端总线频率,内存的工作频率这些怎么看啊??我还不太明白,请明示了。谢谢1

网友:
能插上就OK了

网友:
插上能亮就行  没有隐形故障基本上就行了!  就是没有死机蓝屏现象  没有故障就行!

网友:
哦,谢谢了,我听我师傅给我说首先是主板要支持CPU和内存,好像内存和CPU之间还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这种关系我搞不太懂的,总之是糊里糊涂的哈 。呵呵。谢谢各位的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