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遇到很多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02-23):
修了不少的主板发下有几块 就是MOS的控制极没有电压控制极的电压不是供电芯片给 但是拿下了MOS管这点就会有电压我换过MOS管也不好使 这个短路的问题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MOS控制的通断电路有短路,可能造成控制级与漏极击穿短路。

网友:
MOS的控制极没有电压控制极的电压不是供电芯片给,G极电压是零吗?不是供电芯片给,是什么给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