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工具在维修主板无铅中用处大吗?广州黄花双气泵电动吸锡枪 V-996

楼主(2010-02-23):
请问这种工具在维修主板无铅中用处大吗?广州黄花双气泵电动吸锡枪 V-996 3个枪嘴+底座
  快速升温功能,加热一分钟可达350℃
  稳定的工作温度及瞬时回温功能,适合连续使用
  贮锡筒采用防热玻璃制成,容易拆卸,方便清洁
  加强型双气泵,吸力更大,除锡变得更轻松
●  透明后盖,气泵工作一目了然
●  水平放置式电机设计
●  气泵易清洁、维护方便
●  高绝缘,防静电,专利设计。

                型           号
       MT-996
                电 源 电 压
       AC 220V~240V 50Hz
                真  空  泵
       振动膜型
                消 耗 功 率
       100W
                电 机 功 率
        ≤10W
                发 热 部 件
       90W陶瓷发热芯
                温 度 范 围
       350℃~450℃
                控 温 精 度
        ±2℃
                最大压力到达时间
       0.2秒
                绝 缘 电 阻
        ≥100MΩ
                工 作 方 式
        连续
                电路控制系统
        零干扰、新型温度控制器
                吸 咀 规 格
        ∮1.0mm、∮1.5mm、∮2.0mm

现在很多都是无铅主板,换电容 等等插接件也麻烦了 要买个二手的白光942 假的太多了,毕竟是二手的,现在用这种工具吸下来,再用有铅烙铁焊,是不是 方便些呢,请前辈们都谈谈的 感谢

网友:
没有用过   不予评价

网友:
没有用过 说明一下代表机型

网友:
没用过,甚至没听说过

网友:
修主枪实际还是吸锡棒加恒温焊台比较实际一些,换电容比较多的还是台式主板,笔计本基本不多。

网友:
这种机器 在维修一些工业设备上常见 因为好多针脚是在穿过板子的  这样维修起来方便 尤其电容 还有一些 可控硅 一些大功率IC 如果维修主板 除非你你每天有大量的电容去换 你可以去买一个  否则是烙铁加洗枪或者风枪和洗枪搭配使用 笔记本上 换换电源接口  网络接口 或者其他接口会用到

网友:
修电脑不适用,修电视机和CRT的显示器还可以,用过991的,早就在睡觉了!温度高了加热管容易坏,温度低又吸不动,吸管容易堵,经常用根不锈钢丝捅,麻烦。无铅的就别想了吧。

网友:
应该也不会怎摸理想。。。我用过同类产品。。。
修主板。。。不太好使。。。。

网友:
没有用过 说明一下代表机型,不予评价

网友:
无铅的温度不够吗 他的加热 可不是一个尖加热,而是整个头,温度很高 我有个黄花其它的 不是这种的,

网友:
没烙铁+吸锡枪方便

网友:
还是淘个进口的旧货比较实在国产的,不喜欢

网友:
和手动吸锡器一个道理,只不过变成电动的了。

网友:
换内存槽,cpu座(针脚的),风枪小头吹,手动吸锡器吸锡!锡很少了,内存槽得先把穿过孔的三个固定叉夹松,边吹轻敲就掉下来了,过程不能掰,撬,免得损坏座,槽,两件不到三百元.风枪还是经常用到的工具!碰到烙铁加热不够热的元件,还可以用风枪辅助加热.

网友:
这个东东太大了吧,象台机器一样

网友:
价格怎么样? 确实 这东西用趁手了 打洞绝对无敌,跟本不是烙铁加吸锡枪能比,用锡炉要求多。
  只是本本上 很少能用的上。用完还要保养 清理,有点麻烦。  所以,这东西很少有人愿意买。

网友:
还是大风筒用着爽快!

网友:
黄花907东西不错 别的没用过 应该不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