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顆電解電容相同耐壓及容量size不同有何分別

楼主(2010-02-23):
買了二顆電解電容換 一顆是25v2200uf 另一顆35v2200uf 新二顆電容size比壞二顆電容細小小
想問各位相同耐壓及容量 size不同有何分別

网友:
滤波电容代换原则是容量最好一样或大一点点,耐压=或大于原电容!

网友:
只要耐压和容量稍大于或等于就行,体积大小无关,只要空间允许就行.

网友:
大小不同不关系吧,只要能装上

网友:
只要有空间好装。耐压和容量不比原来低就可以了。至于外壳大小是厂家的铝箔比容不同和客户的要求生产的。

网友:
同样的品牌、容量、电压一般来说SIZE大的性能好,看看电容的PDF文档。

网友:
差不多就行,没那么严重,耐压够了,容量等于或稍大于坏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