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一体板的问题

楼主(2010-02-23):
我有一显示器,AOC19宽显示器,高压一体板的,高压部分坏,驱动板与高压一体板连接有5条线,GND ,5V ,ON/OFF,ADJ.PID这5条线呀,换上其它通用高压一体板显示器灯管不亮,接通用高压一体板与驱动板只有4条线,GND .5V.ON/OFF,/ADJ/,不知道这个PID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象这类显示器怎么个改法,请修液晶的高手们帮小弟解决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话哟

网友:
只要接三根线,一个12V供电,一个地,一个ON信号就行了

你换上代用板后不亮,可能 是由于5V电压不够,代用高压板要用12V吧~~~

网友:
只要接三根线,一个12V供电,一个地,一个ON信号就行了

你换上代用板后不亮,可能 是由于5V电压不够,代用高压板要用12V吧~~~
引用 网友A:
通用板的电源要取自原电源板(高压一体板)的12V,而不能接5V,

网友:
楼主就没有注意通用高压板的电压是12v么?

网友:
PID可能是灯管平衡用的吧

网友A:
通用板的电源要取自原电源板(高压一体板)的12V,而不能接5V,
引用 网友B:

通用板只要用电源板的5V,而不是12V,原通用板12V输入不要管他

网友:
谢谢大家,我想应该是高压的电压不对,有的原板高压是14V,通用板的电压通常是12V。电压不对点不了灯管,前些日子修到一台原高压板电压是14V的。结果用通用高压条结果灯管不亮,原以为是高压条的问题,后来,才发现电压不对,高了2V。最后只好用LM7812稳压后,灯管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