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10-02-23):
ST SATA 160G 7200/10 现在前面有太多的红绿块 用MHDD46 ERASE 擦不掉
MHDD46 里怎么没有AERASE
mhdd

网友:
有AERASE 可能你的G表满了吧。。

网友:
ERASE没有用的
跑自校准吧

网友:
只能跑SF了,10代注意要不断电回写APP。

网友:
PC3000效果才行MHDD不行

网友:
用PC3000修复

网友:
MHDD的功能还没有到把红块的也去掉吧?绿块如果不是太多的话应该没太大的影响。要去红块得用别的工具了。MHH不行。如果行的话。那就太变态了

网友:
我的做法就是MHDD不行就用低格lformat ,有好多次把绿,红搞掉。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PC3000 不是要收费么 免费的就没个好点的能修复红、绿块 甚至是X和A 的

网友:
你用坏盘分区器试一试FBDISK

网友:
erase不行 hddreg还行 就是有点慢

网友(2014-11-28):
低格可以把紅色,綠色修復,但是不要多用,否則那硬盤就報銷了。我試過。

网友:
发觉现在的硬盘坏提太快了,我也在找怎么消掉红绿块

网友:
还是要跑自校准的

网友:
有时确实不太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