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主板和独显的理论问题!

楼主(2010-02-23):
问题很简单.集显的主板,插上独显后,直接接独显可以显示,而接集显就不显了,好像插上独显后自动屏敝了集显.
请问这是为什么,什么原理?

网友:
[求助中] 有关主板和独显的理论问题!
理论, 主板
问题很简单.集显的主板,插上独显后,直接接独显可以显示,而接集显就不显了,好像插上独显后自动屏敝了集显.
请问这是为什么,什么原理?
原理不知道,事实就是那样的

网友:
CMOS里把集显给屏蔽掉了

网友:
是说CMOS里面自动屏蔽了?

那就是说CMOS可以自动检测到,有没有插了独显.是吗?
引用 网友A:

正是这样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