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效准后没色块了 但是速度非常的慢

楼主(2010-02-23):
用STR 校准的盘 用victoria43_cn 检测 没色块了 ,就是速度非常的慢,检测需要1个多小时 ,是不是那限速了 ?
victoria43_cn 里面的LBA48是绿色的 ,是不是缓存没开启?

网友:
没有听说过限速
校准完后速度慢,说明盘的状态太差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 在MHDD下面测试了速度很快

网友:
没打开UDMA(比如没先在BIOS里认过盘,或是你用了VCR的PIO方式而不是API方式在读而不是校验,MHDD只能校验),或用了40芯的线,或硬盘主板上UDMA的一根针因反插过顶断了。

网友:
没打开UDMA(比如没先在BIOS里认过盘,或是你用了VCR的PIO方式而不是API方式在读而不是校验,MHDD只能校验),或用了40芯的线,或硬盘主板上UDMA的一根针因反插过顶断了。
引用 网友A:

UDMA 不知道如何打开,也可额是线的问题 ,在VER测试开始有40多兆 ,一会就成20兆了,在MHDD下测试 速度可以 ,40多兆,能不能讲讲 如何在终端下开启48   位,UDMA是不是也是在终端下开启的?

网友:
victoria43_cn 换个版本

网友:
在XP里边。系统要用一部分资源。使资源不足。硬盘扫起来就慢啦

网友:
用PC3000跑SF试试

网友:
那个地方开始校准的~有没重写A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