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EL板问题

楼主(2010-02-23):
求助INTELD865GVHZ板跑F3,有时按重启键N次就可以跑内存。BIOS,I/O都换过了问题都是一样。请教大虾。。。

网友:
U座看一下,还有就是CONFIG跳线

网友:
INTEL的板子U座容易空焊,我这大多采用的换座底下的架子,垫东西顶下,,,烤桥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