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输出电压低

楼主(2010-02-23):
师傅们,过年好,我有一个航嘉的电源,我原以为是主板坏了,不巧的是,电源输出电压不对,黄色电压10伏,红色才4.5伏,电压低,我把339、494,光耦全换了,还是不行,哪里不对啊。郁闷,折腾了一下午啊。主要是修电源比换一个新的电源利润大啊。!!!!!!!!!!!

网友:
查一下推动的小管坏了没,一般C1815坏了一个。

网友:
首先检查TL49412脚电压是否为12-26V,如正常,则查8-11脚电压是否为1.9-2.2V,此电压正常,再查4脚电压是否是高电压,如是,则电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