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换高压板和驱动板后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2-23):
图片照的模糊是照的不好,换高压板和驱动板后出现水波纹,请高手指点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
再上一张 1# 高凤文

网友:
检查电源板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质量不好的vga线引起的换了线后正常了,谢谢了。 3# 糖糖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劣质VGA的线,真是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