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2 换高压条故障

楼主(2010-02-23):
R52 原本的高压条坏了接灯管不亮 我用自制的高压条测试了灯管是好的 高压条上电压都有 16V 3.3V 1.45 2.9V 没有原装的换 就改通用的 我改了 16V 3.3V GND 开机亮一下就不亮了 在量16V 3.3V 都有 现在不知道怎么改了 那位大哥改过 帮帮小弟 谢谢

网友:
原装的应该有反馈的吧,找电路图认真看一下。

网友:
你的开关信号是不是接对呢?
有了16V 和开关信号,无所谓反馈,这时高压板都应该开启灯管供电

网友:
注意有和高压板必需要接亮度调节才能亮。要接供电,地,开启信号。亮度调节信号四根线。亮度调节如找不到可直接与开启信号脚相连。不过亮度就不能调了,一直是最亮

网友:
只能说你接的不对,或你的高压板有问题,3。3你可以用屏幕上的。
从屏幕上接个3.3,换个高压板在试试吧

网友:
把灯管换了看看怎么样

网友:
你应该再换条高压板试试看,确认你接时没有接错。

网友:
学习一下,最近x60灯管不亮了,暗屏,灯管可以用另一个笔记本点亮,换了个高压条,还是不行,等屏线到了再换屏线了,主板应该不会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