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5s-s3 主板问题不能关机

楼主(2010-02-23):
把显卡,内存,CPU,上好。开机能点亮也能显示测试卡显示25,点复位跳针又从跑也亮。于是关机就关不了了,测试卡显示还是25但是复位了的,(就是说我拿金属东西端接开关跳针测试卡就复位了)CPU风扇不停电源风扇还在转,测试卡还是显示25一直复位的,于是把显卡去掉关机CPU风扇停电源风扇不停,测试卡还是25复位,BIOS 刷过了不知道是怎么回时呀!请教前辈帮帮我呀!
      希望不是桥的问题呀!IO芯片是io8716f-s 没有换的

网友:
强制可以关机吗

网友:
先换个IO试下

网友:
强行也关不了呀!没有这IO 好像技嘉的IO 写的有东西在里面

网友:
碰到过一块主板POST到“25”代码停止,查看代码表“25”代码表示初始化PCI,主板上PCI的Debug卡使用正常一般来说PCI总线OK,而主板载有PCI总线的网卡,测量为其提供工作频率的晶振,发现晶振不起振,换之OK。希望这些信息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