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纯平无显示?(杂牌不知道是啥牌子)

楼主(2010-02-23):
故障如下 :通电,也听到高压嘀的一声,,插上信号线灯就变绿色,不插信号线灯为黄色,本人修CRT不多,问了一下一些人,他说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我换了个新的高压包故障还是依旧。尾板上所有的IC,信号线接到尾板,VGA信号线接尾板,都加焊过,无果!!!!

而且VGA线我用表测过了,是没有问题,每一条都通的!!测得尾板上的    B:93V  H:4V  GND:0V R:80V
G2:0V  G:75V   G1:0V

请问G1和G2是什么,是什么极呢?那个是很明显G1和G2不正常。。。都为零。。接下查那里呢?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
高压包没有工作.可能包坏了.或行场扫描IC不具备工作条件.

网友:
指示灯变绿色,g1、g2没电压,这个可能么?

网友:
今天量了行管的C极为0V,没有电压,,,正常情况下是有58V左右的。。如果这个没有电压接下来查那里呢???

网友:
二次电源,拆下行管再量。

网友:
查行C极对地电阻。
查二次电源供电。
小猜一下,可能是隆压型的。限流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