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准后BIOS能认硬盘 ,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2-23):
ST80的硬盘。以前是有坏道 ,N4,,22校准了, 现在是BIOS能认识硬盘 ,不能进系统 ,光盘不能引导 ,U盘也不能引导 ,校准记录都正常,都有LOG,不知道是那的问题了 。

网友:
从新从N2,,22跑下看看跑完写ATA VEN

网友:
开跑了 跑结束了看看结果

网友:
电路板的接口部分坏了
也会导致不引导
如果N2完了以后还不行
最好换个板子试试

网友:
UDMA没打开,看我回你的另一个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