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外接无显,内显好的

楼主(2010-02-23):
今天刚接手一台HP V3000的笔记本,外接不显示,内屏显示的好好的。因为那客户老用外接的显示接口,所以我就先换了个外接的借口,换后还是老样子。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显卡有问题?请高手说道

网友:
这种功能故障还不好修吗?查查CRT的行场,一般无外乎就是显卡本身或者CRT的切换Switch、缓冲器有问题

网友:
可能也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

网友:
2# 无边思绪 切换后外接的屏幕也不显示 无信号输入   那样的字了,呵呵,我是新手,不知道切换的那个芯片在什么位置

网友:
同步信号没有送出。

网友:
接外显重启电脑外显有没有显示

网友:
惠普 v3000 dv2000系列显卡门
先重装一下显卡驱动最好是原版最新的
不行的话只好跑一下视频接口到显卡的线路了

网友:
补焊下vga接口,是不是你没换好啊。不行的话就跑下电路吧,一点一点找,能查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