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电流到0。76就不动了

楼主(2010-02-23):
华硕Z99D,独显(插卡式),不插内存,开机电流到0.76,插上内存电流还是0。76 主板所有供电都正常,桥也换过了,请问有没朋有修过这个问题,请指教!!!!
华硕

网友:
有没考虑过显卡

网友:
显卡供电都正党,显卡也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CPU 座压下看。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压CPU座点亮了,但花屏

网友:
那就要加焊下CPU座哦!

网友:
BGA机器加温到300度,持续了几十秒,然后上CPU再试,还是不行,压CPU能点亮,请问加焊CPU座有些什么技巧吗

网友:
300C会不会太高了,有铅还是无铅的?

网友:
Z99 A8的座子,做过两个,没有成功的,据说没人修好过这座子。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上稳压电源的时候带不带电池,如果没按电池的话,这个电流基本是北桥或显卡的问题cpu坐虚焊有时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这机器不是有个痛病吗RTC电路中的一个电容 不知道情况是不是和你一样

网友:
有可能是某个小元件出问题了,我的Z99D拿来时无显,但可以听到LOGO声音,换了一个全新MCP67MD-A2桥(南北桥合一),还是不行,电流直接到达0.67A不动了.

网友:
换掉显卡板的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