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3MEMID测试结果如何

楼主(2010-02-23):
一块ATI9550花屏,128M,128B,双面8颗显存。测试结果如下:
Failing bits in test [1] Fill
  errcount: 16776407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2] Data line toggle (GUI)
  errcount: 8386276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3] RW page (GUI)
  errcount: 8387905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4] RW channel (GUI)
  errcount: 8388223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5] Data mask
  errcount: 16776066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6]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errcount: 2796168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Failing bits in test [7]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errcount: 41942605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3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5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4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5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6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3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5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4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5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6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0 1 2 3 4 5 6 7 ... MDB0 0 1 2 3 4 5 6 7 ...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大侠们指教,A区40-55报错,应该不是在一个显存上,在A区第三第四个显存上吧?32-47一个,48-63又是一个,这两个跨两个显存报错是不是GPU虚焊的可能性大点啊?
还有当中有一段这样的
Failing bits in test [7]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errcount: 41942605
  MDA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MDB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A和B区的0-63都报错,这又是说明什么啊?这个是什么测试来的啊?高手们请指点。

网友:
报错范围就在下面这张显存里

网友:
晕死,第一次上传图片到相册,然后贴图上来,不能直接贴的吗?什么内容都没显示,害我重新用上传附件那样发一次,怎么才可能图片和文字夹在一起,不要这样附件的形式,老是图片在后面。

网友:
显卡区人气不多还是我的分数太少,没人回答啊?

网友:
继续顶上去,求高手们赐教

显卡修好了 -1 不要顶楼

网友:
出现连续报错的可能是你软件使用环境问题

网友:
出现连续报错的可能是你软件使用环境问题
引用 网友A:

版主所指的是那个A和B区的连续0-63报错吗?

网友:
这种显卡 ,显存损坏的是比较严重的  ,
在上面 某些项测试,只是部分报错,是说明此处显存损坏比较严重的,下面全部报错,则说明显存均侧不过,都有问题,有病的轻的有病的重的。也有可能是软件使用不当,但不太像,可以排除,。

你把你的软件运行在纯dos下看看,然后再把你的 命令参数发上来,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种显卡 ,显存损坏的是比较严重的  ,
在上面 某些项测试,只是部分报错,是说明此处显存损坏比较严重的,下面全部报错,则说明显存均侧不过,都有问题,有病的轻的有病的重的。也有可能是软件使用不当,但不太像 ...
引用 网友C:

参数是R3MEMID -NOCFG -LOG -LOGEXT
然后*执行全部测试。

网友C:
参数是R3MEMID -NOCFG -LOG -LOGEXT
然后*执行全部测试。
引用 网友B:

R3MEMID -NOCFG -LOGEXT就可以了,(中间可以加上-BIT)可选

网友:
R3MEMID -NOCFG -LOGEXT就可以了,(中间可以加上-BIT)可选
引用 网友A:
那明天再测一次。

网友:
问题像出在A区后两颗上

网友:
问题像出在A区后两颗上
引用 网友D:

跟我想法一样,但是自主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今天看到一个帖的9550情况跟我一差不多,他用蓝色和黄色表示显存的区域和地址段,感觉有点怪怪的,前后各半加起来,访问顺序又……

网友:
是的,是正常的,他是这样的
比方说
第一颗粒是0-7 16-23    第二颗粒是 8-15  24-31 这样的排列,是吧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并不影响啊,因为你的问题出在的是最后两颗,也就是最后的32位上。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最后两颗粒,共32位,换下再进行检测。估计那40到之后的报错就会没有了,不过那个0开头的位数报错,我不能上肯定能好,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换了之后,后面的是好了,可是前面的怎么也好不了,后来才知道前面的是GPU有问题造成的。

要不你先试试

网友:
是的,是正常的,他是这样的
比方说
第一颗粒是0-7 16-23    第二颗粒是 8-15  24-31 这样的排列,是吧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并不影响啊,因为你的问题出在的是最后两颗,也就是最后的32位上 ...
引用 网友D:

我也估计是GPU问题,对地很多不一样,两边金手指都是。
那N卡怎么排列一般就是一颗是0-15第二颗就16-31这样按顺序来的呀

网友:
换了两个颗粒正常了,不过跑R3MEMID,前面的都PASS,还是有一项FAIL
好像是说什么ID错误之类的,不管了,反正跑3DMARK过了,正常使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