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C1117能和AMS1117代换吗

楼主(2010-02-23):
AMC1117能和AMS1117代换吗,液晶驱动板上有个AMC1117坏了,输出才0V开不了液晶,用AMS1117换上出来1V多也开不了,因这板上屏供电还有一个AMC1117用这个换上就能开机输出是3.8V,还能用什么带换下

网友:
只要后缀一样就可以代换~~比如1117-3.3,这个不仅仅要看1117一样还要看后缀,你换的可能是1117-ADJ的,再找一样后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