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SL400 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0-02-23):
THINK SL400 ,暗屏
灯管,OK
高压上没在主供电
拆机,发现一个电容短路了,保险也断路了,更换OK
THINK PDA的机也出这样的问题,汗
暗屏

网友:
Thinkpad养活了一代维修员

网友:
哈哈,是养活了不少啊。。。。

网友:
好多维修员都是修TINKPAD出身的啊

网友:
我看还是HP养的多 DV2000 这一批 维修界不少人靠他吃饭

网友:
请问保险是什么样的啊,在哪找啊,是高压条上的吗?

网友:
楼主也是维修老手了吧!

网友:
我就是HP养活的。真PF它的显卡。还有很多其它的机器上的 如华硕也不少啊。还有一个就是DELL 1400 1420、等等。反正是独立显卡的。我修机器就是修显卡而已。其它的就是说换板了。

网友:
这个故障貌似通病! 具体哪一个电容记不住了! SL400修了不下3台是这个问题! 记得主板上面元件是没有标号的!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跟帖,保险位于主板上屏线接口正下方,如果拆开屏,就可以用万用表查到与高压板的保险相通

网友:
其实现在大多数人都是靠“nvidia"显卡养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