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电直接开机并且关机后电源风扇不停

楼主(2010-02-23):
如题,而且关机后硬盘指示灯也是亮的,拆开电源换了3个有点儿鼓包的电容也没能解决问题,开机后长时间使用没有任何问题,请论坛上的老师和热心人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
刚才把电源接主板的接头拔掉,短接绿线和黑线强制开机,风扇只转一下就停下来了,郁闷~~
老大们帮帮我啊.......